楼主(2012-06-14):
描述:1
描述:2
描述:3
描述:4
描述:5
刚刚学习触摸屏和plc,还不懂,希望多多关照哦
努力

网友A:
在屏上写一个寄存器的地址

楼主:
谢谢了, 现在可以了,反复弄了半天,原来是数据类型改成了实数,所以不行呀,把它改成有符号BIN16就可以了。            请问一下有符号BIN16和无符号BIN16是什么含义呀,为啥改成实数就不行了呢,还有就是画面中的  前面+背面,是表示的什么画面,怎么改过之后没有什么反应呀
努力

网友B:
你的d300、d201的数据类型改为无符号整数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现在可以了,反复弄了半天,原来是数据类型改成了实数,所以不行呀,把它改成有符号BIN16就可以了。请问一下有符号BIN16和无符号BIN16是什么含义呀,为啥改成实数就不行了呢,还有就是画面中的前面+背面,是表示的什么画面,怎么改过之后没有什么反应呀

实数就是带小数点的数了,din16是16位二进制数。有符号就是带负数的-32768-+32767,无符号是0-65535.具体你百度一下,我说的不一定对。
  • 下载积分:+2(你是最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