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威纶触摸屏MT6050设置的时间不能保持?

楼主(2012-06-14):
在屏里设置好时间后,当时能在做的画面上正确显示。但断电后重新开机时间恢复出厂时间,请教各位:如何正确操作?谢谢大家!

网友A:
屏内部时间?这个没用过
直接用PLC内部时间啊!
FX2N的话,用D8013~D8019,做在屏幕上。

网友B:
没用过呢。

网友C:
屏里的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D:
这个型号的屏里没有电池。

在东莞市

网友E:
可以说说你是怎么读取MT6056iHMI的时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