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5):
甘肃白银地区变频器销售和技术服务。
孟工:13884206959

网友A:
本团队主要提供西门子S7200、三菱FX1N、2N、欧姆龙、松下FP系列、台达系列PLC程序设计,提供伺服调试、变频器调试、现场试工指导服务、提供电气自动化解决方案、电气图纸设计、招标书制作。

业务范围:

1、各品牌PLC程序开发、改造,人机界面规划,伺服定位系统,上位机组态工程。

2、机械自动化电控系统、过程自动化系统、配料自动化系统、水处理自动化系统等、软件编程与安装调试。

3、自动化设备改造与维修,自动化工艺的程序修改,软件解密。

4、承接非标机械定做,标准机的仿造。

5、各种电机控制系统的节能设计与改造、节能工程。

6、气动控制、液压控制、温度控制、PID调节和各传感器的应用工程。
联系人:郭生
TEL:15989861846
本团队在深圳,承接珠三角地区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