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烧串口呢???

楼主(2012-06-15):
前几天公司台欧姆龙的CP1EPLCD 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先可以下载但过一会,就连不上了,说没找到串口,我以为是数据线坏了,就连一下触摸屏的,又可以连的上,发是PLC串口烧了,第二天从厂家发了一台新的PLC,装上去,先可以,但过一会还是一样,又烧掉了,怎么回事?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给你的线索,无法判断是怎么回事。如果你的通讯线正确。

网友B:
不要在线拔插,特别是正在通信的时候,那样很危险,我也烧过一次,不过那是个台式机。

网友C:
CP1E是USB下载的啊,和串口没关系吧,没明白你说的情况,是下载烧了串口还是没下载就烧啊

网友D:
我有一台CP1H下载程序时烧了笔记本的所有USB口,原因不明,个人觉得可能是USB5V和CP1H5V的原因,建议下程序时把笔记本的交流电源拔下
zsh340

网友E:
怎么会烧通讯口呢?我用电脑与三菱的通讯10多年了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是不是程序做啦手脚.有高电压串进来

网友G:
非标的电缆,非标的串口转换线,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大家都觉得是数据线的问题,我也觉得是数据数的问题,是在现场改程序的时候,烧的PLC的串口。什么数据线才是正品呢???问题还是不清楚??
jxh668

网友H:
低档的PC不注意使用方法容易烧

网友I:
数据线 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环境 手在插线的时候 不要触摸到金属外壳 静电烧坏的现象也很多

网友J:
CP1ED用过很多,没遇到过

网友K:
CP1E的串口和电脑的串口是不兼容的,要自己做通讯线,具体接线可以查硬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