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F3U-485-BD与变频D740通讯

楼主(2012-06-15):
FX3U+F3U-485-BD与变频D740通讯用那种通讯好些呢?怎么通讯呢?

网友A:
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三菱有他专用的通讯协议。3U还有CRC效验得写效验程序,多看点书就明白了

网友B:
对三菱7系的变频有专用指令........好方便...
zsh340

网友C:
FX3U与三菱变频器有专门的参数读取,变更指令。

网友D:
看这
http://down.ymmfa.com/?id=170

网友E:
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三菱有他专用的通讯协议。3U还有CRC效验得写效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