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绝对编码器和相对编码器接法问题

楼主(2012-06-15):
绝对编码器可以直接接入到PLC端,通过GRY码转换。那问下相对编码器呢?相对编码器只能通过电子凸轮控制器控制吗?要是能接入到PLC,那接法是怎么样的,如何转化成角度或者长度呢

网友A:
以前在PLC上用过绝对编码器,这个问题正是我好想知道的,支持下楼主!不耻下问才是我们工控人进步的捷径啊!

网友B:
相对编码器一般接A、B、Z到PLC的高速计数器上,具体看什么LPC,读出脉冲数和频率就可计算了成速度、长度、角度

网友C:
相对编码器实际上是增量型编码器,看你怎么样用了,看看编码器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D:
读脉冲数的多少,就知道长度了

网友E:
绝对编码器怎么直接接入PLC?

网友F:
某种不断电源的情况下,增量型编码器也可作为绝对性编码器使用。做ECAM时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