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5):
各位大侠:
     现我公司有2台“德玛”牌的变频器,分别带2台电机,电机是1。5KW,三角形接法是220V,6。4A,   星形接法是380V,3。7A。  但现在有一台变频器老是显示:AOL,电机停转。我测电流一台是3A左右,这台不正常的是7A左右。我把不正常驻的那台空载测电流也是6。5A,电机又没问题。现在小弟不明白的是:二台一样的电机,一样的变频器,变频器设定的是一样的参数。这什么二台电流不一样,所带负载也是一样的。跪求指点。顺便补充:2台电机接法都是三角形。2台变频器接线也都一样。什么都一样,为什么最流不一样,用了二年了,以前不会出现老停转现象。

网友A:
你认为电机没有问题是怎样确定的?你可以把两天电机(或者变频器)交换试一下,或者报警的电机不用变频器运行是否正常。

网友B:
同意1楼,补充一点,电机反转电流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1楼,补充一点,电机反转电流会大。

电机反转电流会大?

楼主:
电机不会反转,因为变频器设置禁止反转,我用另一台一样的备用电机,接上那台变频器的线,空载电流也有6。5A。

网友A:
这样看来变频器有问题了,估计IGBT出问题了。
jxh668

网友D:
改成星型接法

网友E:
三角形接法是220V,6。4A,   星形接法是380V,3。7A<<<楼主是新手

网友F:
看来是所带的负载有问题

网友G:
两台电机对调,试一下,就知道是变频器有问题、还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H:
同意十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