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伺服驱动器数设置!!

楼主(2012-06-15):
先们知道各品牌的伺服驱动器参数各不相同,但一般新买来的伺服驱动器在投入使用之前,我们一般需要对其设置哪几个基本参数呢?如电子齿轮比,,,
相信自我!

网友A:
先要确定你的运行模式是位置控制,速度控制,扭矩控制,在确定哪些参数需要设定的,但是电机参数要先输入的吧。

网友B:
楼上说的是,还要确定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