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2P Q38B Q02HCPU QX41 Q68DAVN QY10 QX40 QJ71C24N-R2

楼主(2012-06-15):
Q62P Q38B Q02HCPU QX41 Q68DAVN QY10 QX40 QJ71C24N-R2
Q64ADN 请教大侠们 这些模块的排列顺序和他们的地址???

网友A:
Q38B最下面 Q62P最左边 然后Q02HCPU 其他都根据实际要求灵活安排
那地址怎么算

网友B:
地址从00开始往后排,XY都要排上,,另外排错了,PLC设置不给你通过.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各个模块查看手册 占用多少个点数 然后依次排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