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程式疑问 等待解答

楼主(2012-06-15):
问题1 M200 m201 m203 标置位是PLC的还是QD75的 在哪个手册可以查到
2 定位启动指令zp.psrt1 u0A D200 M202 的含义 t1 是指轴1吗,如果是2.3.4轴,是否改变t1中的数字就好了。 d200是QD75专用的寄存器吗 在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A:
QD75定位模块手册详细篇有具体的介绍,另外你说的2,3,4轴的更换是按照你这样的更换方法的,但后续积存器要更换.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对的,在应用说明手册里可以查到的

网友B:
M是PLC的

网友C:
还有就是你图上的 程序是有问题的 M201仔细看下 重复用是不可以的

网友D:
QD75定位模块手册详细篇有具体的介绍。先看看书吧

网友A:
4楼哥哥你的头像很酷,不过你的回答是不正确的,M201那不算重复使用,因为有置位,肯定有复位,在OMRON程序中会警告,但不会出错地.(指令中的M201只是设置开始地址,不参与运算的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QD75定位模块手册详细篇有具体的介绍,

网友F:
这些是QD75的专用指令写法,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