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5):
我在我单位设备上经常看到一种密码,在触摸屏上的某个地方点出来,然后输入密码之后才能继续干活

好像是怕不给尾款的,他们厂家的人来调试的时候怎么用都好使,厂家的一走不长时间就不能用了

谁有这种程序,或者说说是怎么编的程序

程序最好是三菱的,因为我这都是三菱的东西

网友A:
呵呵!这种密码只是在时间比较然后控制开关点开启闭合来加密的论坛里面有人发过!

网友B:
引用楼主lidanguofeng于2012-06-15 10:11发表的 三菱密码程序 :
我在我单位设备上经常看到一种密码,在触摸屏上的某个地方点出来,然后输入密码之后才能继续干活

好像是怕不给尾款的,他们厂家的人来调试的时候怎么用都好使,厂家的一走不长时间就不能用了

谁有这种程序,或者说说是怎么编的程序

不高级吧,基本加密方法啊。

网友C:
楼主的设备用的什么PLC ?
如果是三菱的,那把程序下载了,自己改一下把这个密码改掉,很容易的,具体方法论坛上有,我好象在前年回复过一个。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D:
自己编,然后在程序里对比字符。

网友E:
自己去编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