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5):
请问:一个三通五位的DC24V小电磁阀,线圈上并续流二极管,具体应该配多大的,和二极管串的电阻配多大的,大家一般按什么标准来配的?谢谢!

网友A:
就用一个1N4007就行了。不要电阻。反向并联。

网友B:
IN4001的也够了。

楼主:
加个电阻是不是要好一些呢?

网友C:
最好是用压敏原件。其次是二极管,但是建议加耐压700V以上的二极管。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耐压700v?二极管上好像不标注电压吧?电阻耐压多少合适呢?
sonlite

网友D:
就用一个1N4007就行了。不要电阻。反向并联。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E:
没错、1N4007

网友F:
既然大家这么热烈,那么我再追问一下:续流二极管与阻容吸收回路有什么区别,适合用在什么场合?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耐压700v?二极管上好像不标注电压吧?电阻耐压多少合适呢?

楼主呀,你要发狠学呀,这些基本的都不懂,1n4000系列二极管后面每个数代表一个电压,如4001就是50v,再就是电阻只看功率大小,说啥耐压,又不是电容,还是把耍的时间宅在家里搞学习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既然大家这么热烈,那么我再追问一下:续流二极管与阻容吸收回路有什么区别,适合用在什么场合?

二极管一般用在直流电路中,RC可用在交流电路,抑制电压瞬变,如可控硅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呀,你要发狠学呀,这些基本的都不懂,1n4000系列二极管后面每个数代表一个电压,如4001就是50v,再就是电阻只看功率大小,说啥耐压,又不是电容,还是把耍的时间宅在家里搞学习吧。

恩恩,收到,说实话,看到二极管、电阻电容、三极管等等电路,头就大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阻用在不同电压等级的电路里,该如何选用,比若说,用在24v直流电磁阀线圈里,该怎么选用?阻值小了,起不到作用,阻值大了,不久阻断二极管电路了吗?

网友G:
1N4007应该就差不多了把!
zsh340

网友H:
不用电阻,与电磁阀反并。二极管选择IN4001    IN4007这些耐压值只要大于50V左右都行,如果耐压值越高当然越好。

网友I:
IN4001-IN4007都可以。

网友J:
IN4001-IN4007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