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5):
各位大侠,现在有一台三菱FR-D740的变频器,跟三菱PLC进行通讯,采用无协议通讯,变频器始终是以一个固定的频率在运行,改变不了,我把这段通讯程序跟另外几台变频器通讯都没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跟三菱的客服核对了几个变频器参数,都说没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哦?希望大家指点迷津啊,郁闷

网友A:
你的变频器的参数需要设置为485口还是232口来控制啊,才能起作用。另外你的PLC需要一个对应的可调输入信号才能实现频率变化。
绿色的微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频器的参数需要设置为485口还是232口来控制啊,才能起作用。另外你的PLC需要一个对应的可调输入信号才能实现频率变化。

同样的参数,同样的程序,其他几台变频器都没问题啊,郁闷的很

楼主:
为什么这种问题都没人响应,解答呢?伤心了

网友B:
既然所有的条件都确定了没问题,那就只有一个答案了你的这个变频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所有的条件都确定了没问题,那就只有一个答案了你的这个变频器坏了。

我想也是这样,但是这个变频器是新的,莫非是次品或者是水货。。。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