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FX2N-32MT编程通讯口接触不良

楼主(2012-06-15):
FX2N-32MT编程通讯口接触不良,时好时坏,请求各位大师指点如何解决!!

网友A:
通讯线 不行 换线

网友B:
个人认为通讯线可能性大些,我的一根USB-SC09就是线中间的小盒内USB出来的线与电路板之间断了,时好时坏,最后彻底的报销,剪了一截后重新焊接而且用易熔胶粘好OK,正常使用中

网友C:
呵呵.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呵呵!我的通信线是好的!这个都试过了!是PLC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