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储存盒怎么使用? 急急急

楼主(2012-06-15):
哪位大侠知道,怎样将D0-D200的寄存器里面的数据保存或至储存盒的扩展文件寄存器里面啊,反之,则扩展文件寄存器里的数据怎么读出至D的寄存器里面来, 急急急!

网友A:
俺也不会

网友B:
查看编程手册

网友C(2012-09-21):
手册有 吗?

网友D:
将PLC参数里面设置文件寄存器容量(设置成1 的话就是从D1000-D1499:500个点)
用普通的mov 指令就可以进行数据的传送。用Bmove指令的话就是所指定的D是断电保持的,普通的move的话就不能够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