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欧姆龙高速计数器中断怎么用

楼主(2012-06-15):
不知道在CX-Pro上怎么编写啊 求助
下载积分:+1(gang.liu9)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86440]
也就是说在梯形图上没什么特别的 只需要在软件上设置好?

网友B:
用CTBL指令指定中断的任务数,然后在软件里设定相应的中断任务的中断程序

网友C(2012-12-23):
我也在学这个,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