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5):
三菱触摸屏安全等级密码输入键盘有些不美观,能不能修改啊?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好像有个自选键盘设置
  • 下载积分:+5(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B:
    自己做一个键盘页面再调用

网友C:
    好用就好

网友D:
    在更换安全等级的时候的输入键盘用自制键盘是无法替代系统键盘的。
  • 下载积分:+1(wei0212007)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更换安全等级的时候的输入键盘用自制键盘是无法替代系统键盘的。

    是的,怎么设置都不能调用自定义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