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eb8000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12-06-15):
在线模拟老是现实plc没有反应,我用的是三菱fx1n,就用的是plc的编程线,不知道是不是线不对,就是没反应郁闷啊 求高手解决

网友A:
检查通讯设定有木设OK?

网友B:
1、你设置的那些原件里面的参数设置对没 2、PLC型号设置好了后不要去动,是默认的。检查RUN灯是否亮。可能会出问题也就这几个,新手吧。呵呵!慢慢来
努力!

网友C:
在线模拟plc不能连接PLC只能在电脑上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