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烤炉耗电怎么计算

楼主(2012-06-15):
关于烤炉耗电怎么计算啊!我看到很多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有的说1KW/h就是一度。但是220V的和380V的能一样吗?烤炉升到设置的温度后,就不断的补偿还是1KW/h就是一度这样算吗?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
1000w/(1.72x电压x0.85)=电流
想记得比较准 ,就装个电度表

网友B:
千瓦每小时一度电 是规律 不会错的 补偿时候 时加热时断开 应该是断开就不几时得

网友C:
楼主是出题目考考这里的朋友吗?
还不如出如下题目:
一台3匹的单相立式空调开10小时要多少电?如果是用三相电的,要多少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000w/(1.72x电压x0.85)=电流
想记得比较准 ,就装个电度表
求1.72x电压x0.85是什么意思

网友E:
1匹约等于0,75KW吧

网友F:
1.72是3开根号的结果,相对三相的计算。

网友G:
根号3的结果是1.732,电加热的用电量,没用一个准确的计算公式,环境因素、电源电压的波动、工件的多少,都会影响计算结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A:
1000w/(1.72x电压x0.85)=电流
想记得比较准 ,就装个电度表
计算电动机的公式么?不适合电炉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I:
疯掉了,一个叫工业用电,一个叫民用电,度当然一样。

网友I:
1KW*1H时才叫一度电,其他不算

网友I:
3楼问题=20度

网友I:
不知道算成电流做什么,别人要功率

网友I:
马达电流计算,不是这样的,刚上面电热电热计算是对的。无语

网友J:
你们讲的很有意思!还没分清功率的概念呢!功率为1000W的设备开机一小时才消耗一度电。而你们强调1.732..........那是在220时和380时电流的相差倍数,比如单相2.2KW的220V电压的电流是10A,那么换作三相220V的电流时多少呢。三相时为5.7A 功率是一定的只是电流的大小不一样了(当然分星角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