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2-06-15):
我上次把200卸载了,然后又进行安装,在装的过程中,我使用任务管理器强制关闭了,重启电脑后再进行安装,就不能装上了,老是报错,控制面板里有,卸载不掉,很悲剧,希望各位工友指点一下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西门子编程软件?
网上搜下,在注册表里要删除好多东西,不然是装不上的。

网友B:
1楼说的没错

网友C:
要清理注册表里关于软件的注册信息

网友D:
用360清除残留注册表内容

网友E:
用360清除残留注册表内容
360就是一垃圾
开始 运行 regedit 确定 编辑 查找 输入siemens 点确定把找到的都删掉 按f3 再删 删 删完所有的你就可以重装了

网友F:
西门子编程软件按装不上就重新做系统吧,别再劳神费力了,我用了各种方法都不能正常按装,注册表清理,各种软件卸载,凡是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最后还是重新做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