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电磁阀,求解

楼主(2012-06-15):
平时用两位三通四通五通的电磁阀比较多,也看到有三位的。
不知道如图是什么类型的电磁阀,有两路控制部分,只看到一进一出,挺奇怪的。
在学校学的有关气动的知识面太狭窄了,之前不知道还有针对正压负压的电磁阀,不知道各位老师们平时用负压的时候如何来泄掉剩余气的,用吸嘴的话原先开真空后,现在关真空气不能很好的卸掉,如果加一个正压气来泄如何?别忘记回答以上问题噢。这个怎么用呀,希望有详细解答

网友A:
真空发生器MED系列MED07-E2-02-PSL-1L型

网友B:
是真空发射器加负压电磁阀吗?

网友C:
是真空发生器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肯定是真空发生器

网友E:
小金井的真空发生器

网友F:
学习 了 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 可怜我们的机器上没有

网友G:
小金井的真空发生器 楼主应该还拆了一个负压检测光电开关。

网友H:
真空发生器应该是

网友I:
张见识了!

网友J:
真空发生器
QQ 383902882

网友K:
以前没见过,现在学习了

网友L:
见识太少 了,没见过。

网友M:
见识见识

网友N:
长见识了

网友O:
把多余的真空卸掉那叫破真空,就是在关掉真空发生器气源的同时把一路正压通进去,一般延时一两秒就可以了!

网友P:
学习啦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Q:
真空电磁阀

网友R:
真空发生器

网友S:
这不就是电磁阀真空产生器吗?这东西不怎么耐用,只要气管有水汽搞不了几个月就坏了,主要就是里面那两个弹簧容易生锈断掉,

网友T:
真空发生器组件,一个真空,一个是破坏.

网友U:
长见识了,真空发生器干嘛用的

网友V:
确定是正空发生器

网友W:
比较贵的东西,以前买过日本妙得跟这类似的真空发生器,一个RMB 4000左右,

网友X:
不使用真空泵,利用“文丘里”效应,通压缩空气产生真空,不过真空度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