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2-32MT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2-06-16):
我遇到了一个FX2-32MT的PLC在我的三菱8,86软件里找不到。现请教大家一下我该用什么软件合适?谢谢大家

网友A:
选fxu fx2c
下载积分:+5(sylgq) 热心助人

网友B:
那都是古董级的呀,都停产了呀!

网友C:
不光停产,都没人卖了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应该没人卖了把!

网友E:
我碰见从台湾来的一台机,里面就是,保存的很好,像新的一样。

网友F:
楼主就用你那个软件 选择一下 就可以了

网友G:
别看它的体积大!!如今还有那家PLC输出触点有其电流大吗??有其耐用??用此PLC输出点直接驱动电磁阀一点问题多没有!先如今的PLC你必须得用继电器转换!!不过现在的到是小巧多了!!功能也强大很多。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H:
三菱GX或fx都行
东方不败

网友I:
楼主发张照片来看看
请问FX2-32MT用什么软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