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我看一下这个.

楼主(2012-06-16):
哪位大哥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运行结果是什么,还有哪个M8221在程序中起什么作用,谢谢大家

网友A:
M8221标示调整计数器C221是加或减计数器。当M8221置1为减计数器

网友B:
高速计数器....还是看下用户手册.

网友C:
状态继电器S100不论是OFF还是ON ,X0与M102、X1与M103任何一组接通,并且T10在ON的情况下,C221计数器计数(计到100)。C221应该是高速计数器,M8221是特殊功能继电器,它是与高速计数器配合的,不知你这PLC是三菱哪个型号的,你查一下PLC的操作手册,在手册的后面几页把这些特殊功能继电器的作用都写得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