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在三菱的定位指令驱动中(DDRVI, DDRVA )一般是要等待上一个定位指令结束才可以进行下一个定位,但是在该如何判断上一个定位指令是否结束的过程中,有的人使用M8340,有的人使用M8348,还有的人使用驱动器送过来的servo ready的标志,请问在驱动本指令的条件中是否该用哪一个标志才比较妥当呢,才能真正证明上个定位驱动已经结束可以进行本次定位了,
   而在定位控制的手册中的关于定位指令的动作结束的标志中,还特别强调:指令的动作正常结束标志(M8029)和异常结束标志(M8329)为on时,表示指令动作结束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伺服电机的动作也结束了,为确切掌握伺服电机的动作结束情况,请使用伺服放大器侧具有的定位结束信号INP和伺服准备好信号servo on。 请问该如何理解这句话!谢谢~
      另外,指令正常结束标志M8029,很多人是使用其置位辅继,如LD M8029  SET  M200,然后在用M200来断开指令的驱动和开启下一步,请问如果用LD M8029  OUT M200,然后在如同上,断开驱动和开启下一步行不行?谢谢!

网友A:
另外,指令正常结束标志M8029,很多人是使用其置位辅继,如LD M8029  SET  M200,然后在用M200来断开指令的驱动和开启下一步,请问如果用LD M8029  OUT M200,然后在如同上,断开驱动和开启下一步行不行?谢谢!

这个编程思路是可以的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伺服没怎么用过   帮顶一下等待更多高手的经验

网友C:
三菱的DRVA DRVI指令结束后M8029 ON SET M0
伺服定位完成的话输出INP 信号输入到PLC的X1
ld m0
and x1
out m2
rst m0
在用M2驱动下一次定位
明白???

楼主:
谢谢三楼的回答!但如果想如图所示的编程方法来衔接前后两个定位指令的话,貌似应该也可以吧~ 会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吗?谢谢!

楼主:
感觉好像很悬,大家谈谈~

网友D:
其实很简单,跟逻辑控制一样的,第一个执行的要有条件的,然后第二个执行的在第一个执行完成后再去执行(中间要有时间差),和逻辑编程类似,只是程序之间的衔接问题

网友A:
四楼是思路是可以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