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输入程序后显示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16):
各位好!
我也有一个三菱的屏输入程序后显示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楼主: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楼主:
有谁知道回复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连接通讯设备没有?

网友B:
是不是坏了

网友C:
我以前的一块三菱F930触摸屏用FXDU软件编的程序也显示不出来,后来用GTD2编就可以了
zsh340

网友D:
参数设置、软件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