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S7-200 win4.9的系统无法显示网络注释和程序注释,是我的系统有问题还是显卡问题?重装系统无法解决!软件中选取几项都无法显示!!!
jxh668

网友A:
是设置问题
如何设置请告之,感谢!!!!!!

楼主:
选取几项都无法显示!!!!!!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对系统要求高.换XP吧!
我的系统就是XP SP3版的,比我配置低的都没u问题!!

网友B:
安装软件是不是文件丢失
安装时一切顺利,无提示文件忽略,跳过等等!

网友B:
那就安装一个低版本的试一下,我用的4.0 sp6的很好,装4.0 sp8的就出现错误,版本不是越高越好。
关键是装4.0任何版都无法显示出网络注释和项目注释,符号表可显示,STL下可显示程序注释!!!!!!

网友B:
把你装的所有软件发上来
感谢关心,呵呵,是标尺设置有问题无法显示。祝福回帖的各位楼主!!!!!!!!

网友B:
三个组件是否完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