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位传送指令SMOV求指教?

楼主(2012-06-16):
本人初学接触到SMOV指令:
如(D10) = K9876,(D20) = K4321
请教指令执行功能:SMOV D10 K4 K2 D20 K3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k2”是指“k4”对应“D10”值的“98”吗?为什么?“k2”在这里怎么理解?
!!!

网友A:
smov d10 k4 k2 d20 k3
首先将d10里的二进制数转换成4位BDC码,然后把转换后的BCD码右起第4位(m1=K4)开始的2位(m2=K2) 即是BCD码的第4位和第3位这两位,移位传送到d20的第3位(n=K3)和第2位
!!!

网友A:
最后自动将传送到d20的BCD码转换成二进制数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2013-03-01):
不错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