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

楼主(2012-06-16):
我的触摸屏是三菱GOT1275-VNBA,我的PLC是Q02UCPU,电脑连触摸屏线是GT09-C30USB-5P,屏跟PLC连接后,我用电脑与屏连接,可以监控PLC程序吗?

网友A: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很想知道结果!

网友B:
没清楚概念 我感觉。监控PLC程序,要让电脑和PLC直接相连,你让屏做中转么?呵呵

网友C:
不行,只能监控和操作

网友D:
监控PLC程序不是都直接在PC机上操作的么?

网友E:
用电脑直接监控

网友E: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F:
PC完全可以通过屏来监控PLC程序。

网友G:
可以通过屏中转的 就是速度较慢

楼主:
可以的,必须同一个牌子的屏和PLC!

网友H:
按道理应该可以 你试试就知道了
www.168plc.com
www.plczdh.com
www.kelingcn.com

网友I:
同品牌的可以,三菱的就有试过。

网友J:
三菱的我不知道,但威纶通触摸屏连欧姆龙PLC可以,但我不懂,但我见过相关的说明,好像用哪个什么穿透功能来实现的
有你们的指点,我的能力会提升得更快!

网友K:
可以监控的,三菱的触摸屏有穿越功能,可以用电脑通过触摸屏监控PLC的运行状况,
也可以在线修改PLC程式

网友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