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CP1H的PLC             增量型旋转编码器         A270这个特殊功能寄存器里面是高速脉冲计数器的脉冲数  断电在上电后都会清零  那设备每次都得重新设置   这怎么办?  难道必须用绝对型?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记得有个帖子我回复过相同的问题,你用一个数据寄存器存放这个数值,然后再开机时用INI指令将这个数据寄存器的值写入特殊寄存器就好了。
你在写这个程序的时候会遇到数据类型的问题。你看下我以前发的一帖子“鄙视下omron“。里面有答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记得有个帖子我回复过相同的问题,你用一个数据寄存器存放这个数值,然后再开机时用INI指令将这个数据寄存器的值写入特殊寄存器就好了。
你在写这个程序的时候会遇到数据类型的问题。你看下我以前发的一帖子“鄙视下omron“。里面有答案的。

A270是个特殊功能寄存器  不能赋值啊

网友A:
用INI可以
不过只能在计数器没有动作的情况下可以,如果计数器在技术,用INI就会报错。

自己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NI可以
不过只能在计数器没有动作的情况下可以,如果计数器在技术,用INI就会报错。

自己试试吧

那怎么弄   用第一次循环来使用INI   但是我发现个问题啊  就是在断电前  你把计数值保存在别的数据寄存器里  INI指令只说改变  怎么变啊   也没说啊     操作数S是保存改变数据的首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