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为什么是虚线

楼主(2012-06-16):
接通了监视的时候那些功能为什么是虚线

网友A:
不是都提示区能块和功能异常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都提示区能块和功能异常了吗???????
那个应该是程序编写者添加的注释。

网友C:
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D:
检查T0状态。如果你的T0不是工作在完全“通”状态,就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E:
晕哦。。。那几个功能没导通当然是虚线啊,等你那3个区有异常了就变实线了

楼主:
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F:
在你的函数的最后加上SAVE,就可以了。

网友F:
应该是最后返回到OB1时ROL没有有储存到BR。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马,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