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假如三菱变频器采用通讯,指令代码如HFA,来控制变频器的正转,反转停止等,那么变频器的外围的接线是怎么接呢?STF、STR与SD之间外围还需要接线吗?我试了下,貌似外围STF、STR与SD不短接,变频器还是不会运行哦,很纳闷。。。但是频率可以通过程序去改变,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错了,求解

网友A:
不需要接,只接SR-485通讯线就行,频率可以设置说明通讯没问题,要查看程序和变频器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接,只接SR-485通讯线就行,频率可以设置说明通讯没问题,要查看程序和变频器的设置

变频器参数要怎么设置呢?我频率能改变,是不是可以说明通讯那部分的参数没问题呢

网友B:
控制字没写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字没写对吧

控制字是写对的

网友C:
数据内容写了吗,正传H01 反转H02 停止H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