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报警怎么处理?

楼主(2012-06-16):
现在用MR-E-20A-KH003驱动一个HF-KN23J-S100的电机,连好线之后,一通电就是AL.16,换了一根编码器的线还是一样,我用的编码线是MR-J3ENCBL2M-A1-L,高手指导下啊

网友A:
换一部电机试试吧,伺服电机在安装过程中如果敲击等原因容易损坏编码器的。
我上次就碰上一个。

网友B:
检查驱动器或换一个驱动器

网友C:
1,驱动器是旧的?
2.电缆有问题
3,编码器坏了!
4,参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