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8.52安装好了,就是创建不了新程序。

楼主(2012-06-16):
求助~本人安装了三菱PLC8.52版本,安装好了,就是创建不了新程序,求高手!!!
老是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高手们,帮帮我吧,真心想学PLC

网友A:
操作系统不行,你用诺顿系统修复软件修复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B:
,,还是要重装系统,在装软件吧。装的时候要把别的软件都关掉,360也关了。在装。

网友C:
重新装系统吧
在安装过程中什么都不要选 一直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