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PLC在程序里怎么写时间控制

楼主(2012-06-16):
三菱的PLC程序里怎么写时间控制,比如 ,一个自动门,中午12:00-14:00只进不出,来控制KM1动作,下午18:00至第二天上午8:00不能进出,希望懂的人士讲解一下,最好是能编出这个例子来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A:
说得不清不楚,,什么进进出出的呢??

网友B:
用TRD指令读出PLC内部的时间然后再与控制的时间进行比较产生输出。

网友C:
2楼的方法可以实现。
建议你去多看看操作手册,里面很清楚的。有些东西要靠自己多去实践才可以的

网友D:
判断系统时钟

网友E:
D8013-D8019表示时间表,你可以设:D0=D8015 >= D0 K12 AND <= D0 K14 out M0
>= D0 K18 and <=23 or >= D0 k0 and <= d0 K8 out m2

网友F:
先建立标准时间然后利用触点比较指令。

网友G:
先建立标准时间,然后读取PLC内部时钟作比较,就可以实现控制

网友H:
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5314.html
朝花夕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