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伺服驱动器不使用上位机(PLC,单片机,控制卡之类),能否实现多段速和精确定位?

网友A:
可以用内置定位功能的驱动器

网友B:
没试过,你试一下让我们也知道哈

网友C:
如果位置不经常变化的话,可以用内置定位功能的驱动器,如台达的都有这种功能。

网友D:
需要伺服内部控制的资料,我们可以提供。意大利的伺服资料。中文的。QQ798998373

网友E:
不建议考虑这种控制方式,还是外加上位机PLC 比较实用些

网友F:
可以的,这种方式还精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