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标志位分配问题

楼主(2012-06-17):
我目前一直都是在学习CPM系列的控制器,但有个比较指令不是很明白,就是比较指令的标志位只有三个,就是大于,等于,小于. 当程序里面用到大量比较指令的时候,就三个标志位如够分配呢?

网友A:
标志位直接跟随其后

网友B:
因为扫描时间有差异,所以可共用。但标志位必须跟随比较指令的下一步

网友C:
在比较指令之后,立即将比较结果(>,=,<)转存到辅助继电器M中保存,供后面程序使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热情的大师指点.

网友D:
我也学习了,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