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1N实验中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2-06-17):
各位前辈:在学习PLC的实验中遇到二个问题:
1、用拨盘开关设定计数器的预置数,通过编程软件监视功能观察,个位数输入是正常的0-9,十位数拨盘设置1时,显示是16,2时显示是32.......,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2、想通过数码管观察计数器的实际工作状态,但是输出显示的数值是预置数值,而不是实时数值。有什么办法可以显示实时数值。
谢谢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plc显示的是bin。转成b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显示的是bin。转成bcd
请问:这样的指令该怎样写呢?请帮忙指教!谢谢!

网友B:
LD M8000
BCD K2X0 D0
把X0到X7相应的BIN数值转换成BCD,然后放入D0,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