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7):
因今早太急.错误的用WEINVIEW软件打开了eview 软件中的文件并存过盘.现在我在用eview 软件怎么也打不开eview中的文件.报错:文件格式不对. 我在用设备上eview触摸屏中的文件上传到电脑,却不能反编译.求各位指点怎么办?.比较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我这的确是这样. 是不是要把电脑里的原文件(两个文件)全部删除后,才可以从新上传设备上触摸屏的文件,然后才可以反编译?

网友B:
将文件格式改一下试试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C:
把文件名的尾辍格式改一下

网友D:
爱莫能助啊

网友E:
按正确的格式,改一下文件的格式,看看可不可以
zsh340

网友F:
看你以前是否有原来的存根,如果没有,那就真没有办法,只有重新用电脑传输一次后屏才会正常。

zsh340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看你以前是否有原来的存根,如果没有,那就真没有办法,只有重新用电脑传输一次后屏才会正常。

如果有存根可以用屏正确的软件的把文件重新传送到屏中。

这种屏就是这点最不方便,每次修改时都要重新传送一次,不能像三菱屏,松下屏那样读出来可以修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存根可以用屏正确的软件的把文件重新传送到屏中。

最好像西门子的屏在上传时可以选载能否下载的。

网友H:
把WEINVIEW软件  eview 软件从电脑卸载,只安装eview 的试一下,

网友I:
重新改变文件的打开属性

网友J:
改一下文件的后缀名,应该可以的。
因太急! 犯了个错误.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