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LG程序清除程序,有密码不能下载,求高手

楼主(2012-06-17):
LG程序清除不了程序,有密码不能下载,求高手
先谢啦!

网友A:
破解密码!!!!!!!!!!!!!

楼主: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B:
找个软件接了吧,能否行看你运气。不知你PLC 的型号?

网友C:
软件版本不对,可能你的plc是新版本的,软件是老版本的,更新软件试试

楼主:
120SV2.4版本搞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软件版本不对,可能你的plc是新版本的,软件是老版本的,更新软件试试
可能性很大的。

楼主:
V2.4的CPU么用什么版本的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