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速运行过压

楼主(2012-06-17):
我有一台日虹11KW的变频器带个离心机甩干设备。当电机启动运行到设定35HZ后,就跳恒速运行过压。我把频率调高38HZ后,电机启动运行到38HZ还跳恒速运行过压。调到50HZ也是一样。请问老师们这是咋回事啊。我该怎样设定参数啊。
盟主

网友A:
去掉速度追踪功能

网友B:
调整加减速时间

楼主:
加减速时间我调120秒啦还是不可以啊。是无PG矢量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减速时间我调120秒啦还是不可以啊。是无PG矢量控制。
不是闭环控制了?

网友D:
变频器功率不足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是多段速度没设定好吧

网友F:
可能过载或变频器功率不匹配

网友G:
变频器功率不匹配的可能性大,因为离心机随转速增加,负载会变得很大,他不是线性增长的关系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H:
变频器故障,驱动板有个检测电压信号的光耦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