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PLC与仪表通讯

楼主(2012-06-18):
FX1N的PLC带FX1N-485-BD的通讯模块,能与带485通讯功能的温控仪表通讯吗?有哪位老师指导一下。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FX1N能用RS指令进行无协议通讯,仪表说明书上说MODMUS的通信协议,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modbus有二種通訊方式
RTU跟ASCII
建議你用RTU的方式,程式會比較好處理、比較簡短
先去了解你儀表的通訊格式、命令位址、通訊位訊
才有辨法去通訊溝通
MODBUS的檢查碼應該是用CRC-16
FX1N 好像沒有現成的應用指令
CRC-16的部份要自己計算
計算出來的值,記得高低位元對調
祝好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追问一下"litung"
ASCLL的读怎么不行!!!!

网友C:
ASCII 是要验证码的 在编程的时候比较的繁琐

网友D:
ASCLL计算简单,RTU计算效验码麻烦,各自好话都有

网友E:
能通讯,你可以温控仪表的厂家要个样例程序
jianming

网友F:
如果没什么干扰,直接用自由协议通讯也行,不用做校验部分

网友D:
可以的,按照仪表通信设置

网友G:
你要找到你的仪表的通信资料。站号 通信格式 波特率 以及通信方式(ASCII或是RTU)ASCII比较通用,但是麻烦点,通信地址,以及物理接口说明,2线制还是4线制,要接上终端电阻,110欧姆或是330欧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我正在看FX的通讯手册,看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