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8):
   请问大家在编程中如何排配辅助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等,因为一般在一个程序中,辅助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是用的最多的“元件”,如果不事先进行规划和排配,在接下来的编程中,就会发现很凌乱,在程序的相近位置本来该使用连续的辅助继电器的,结果却不得已使用了相当靠后的继电器,因为之前的已经被占用了! 尤其是在调试时,临时插入时,因此,在程序的同个位置,使用的继电器就会很分散,比如使用了M30,M31,后突然来一个M75,而有时还会发现同一个继电器被重复使用了!!,这样,程序看起来就很不美观,而且还很危险,请问各位工控高手,前辈,在编程之前,是怎么规划自己的辅助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的。。。。

  一般一个程序开始写之前,最先要注意什么?
  要有什么讲究才能使程序写的既严谨又美观漂亮! 谢谢,能谈谈你们的心得和看法吗?

网友A:
编程手法问题,以及对PLC寄存器的了解。
对寄存器加注释进行区分

网友B:
一般先按顺序,再根据继电器、寄存器是否需要去电保存的需要进行选择

网友C:
可分为有无断电保持型,加注释,在根据顺序使用。可以通过查询,查看是否以使用过。

网友D:
我觉得和编程思想有关,乱可能之前没有把程序的框架想好

网友E:
对内部继电器等,根据程序分段使用,
初始程序  M10-M99  D10-D99  T0-T9  C0-C9
故障检出  M100-M199   D100-D199  T10-T30   C10-C30
原点复位------
自动部分-----
手动部分-----
触摸屏占用-----
等编程前划分好,

网友F:
根据个人习惯编程,不能强求

网友G:
我也有这样的体会,本来排的好好的,突然老板来说要加这加那的。

网友H:
个人的习惯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对内部继电器等,根据程序分段使用,
初始程序  M10-M99  D10-D99  T0-T9  C0-C9
故障检出  M100-M199   D100-D199  T10-T30   C10-C30
原点复位------
自动部分-----

支持
不断向前

网友J:
最重要还是自己看着习惯!
电气分销网

网友K:
用结构化编程,与实际地址无关的编程

网友L:
设备进一步细化,按照以前的参考下,再划好范围

网友M:
结合工艺和电路图做好注释,至于数字的先后顺序没必要一定要按顺序。其实啊有时候把程序编乱一点好(让别人很难看懂),只有符合要求,安全上无漏洞和隐患就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结合工艺和电路图做好注释,至于数字的先后顺序没必要一定要按顺序。其实啊有时候把程序编乱一点好(让别人很难看懂),只有符合要求,安全上无漏洞和隐患就行

支持此观点!!乱点让那些就知道翻版的多死些闹细胞!!!!

网友O:
提前做一个大概的计划

网友P:
看个人的爱好,行业没有标准

网友Q:
熟能生巧
小磊

网友R:
支持5楼的观念。

网友S:
引用 网友I: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