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梯形图有问题吗?

楼主(2012-06-18):
报错46,小弟不是很明白啊?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46:能流方向逆转。
如图:假设停止与启动均为ON,那么对于上一路来说,能流是不通的,而对于下一路来说,能流是通的,那么对于输出增量泵线圈来说,他应该是执行不输出能还是输出呢?其出现了逻辑的二义性。
Good Luck~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等于说输出只能只有一种可能性。不然就会出错啦?

网友B:
编程格式错误,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