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8):
各位大侠,请教一特烦恼的事。我公司的设备比较多,所用的PLC和HMI的品牌与系列种类繁多。此种情况下所需数据线就特别多,此乃烦恼一;我用笔记本编程,可惜它没有COM口,需用到USB转接线,但这种线又不通用(转接线还是一百多块质量好的那种,也只能连接部分少量机型),此乃烦恼二。无语,无奈!真是怀念台式机的COM。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A:
引用楼主ghlzp2006于2012-06-18 10:26发表的 笔记本与数据线的烦恼ABC :
各位大侠,请教一特烦恼的事。我公司的设备比较多,所用的PLC和HMI的品牌与系列种类繁多。此种情况下所需数据线就特别多,此乃烦恼一;我用笔记本编程,可惜它没有COM口,需用到USB转接线,但这种线又不通用(转接线还是一百多块质量好的那种,也只能连接部分少量机型),此乃烦恼二。无语,无奈!真是怀念台式机的COM。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我的笔记本有COM口,真的很方便
联想昭阳系列的

网友B:
USB转COM要九针全转换那种    一百多块质量好  是啥意思质量好与功能全不是一会事

网友C:
1、全买usb编程电缆
2、统一产品品牌
jxh668

网友D:
想玩游戏,又要工作方便是不大好办

网友E:
有个最简单的办法,你买块台式电脑的主板,电源以及CPU,显卡等,叫你们的钳工师傅帮你做个盒子,这样DIY笔记本就出来了,至于体积大小看你设计能力了,如果你再装快大电池,那么,你的电池驱动移动笔记本就出来了.哈哈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现在HP 6560B这款机子带串口

网友G:
公司没台式机吗?????转的串口,还不是232

网友H:
买一块这样的卡就可以解决EXPRESS转RS232卡 EXPRESS 串口卡 物理串口卡
描述:
ExpressCard笔记本串口扩展卡RS-232
特征:
扩展出1个RS232接口, 最大传输率1Mb/s
详细规格:
芯片:
OXFORD PCIE952
普通
符合PCI - Express /34标准
可发挥Express最大速率
即插即用, 支持热插拔
驱动程序支持MS Windows 98SE/Me/2000/XP/Server 2003/XP 64位/Vista
RS232
支持1个独立的RS232接口
兼容工业标准的UART 16C550及之前的标准
128字节的发送接收FIFO

网友I:
淘宝网上搜一下,带串口的电脑很多,4000元左右。
如果怕贵,可以买台二手的。

我是用联想机天逸(好象是05年买的,当时10000多元)带串口 CPU是赛扬1.4的。啥型号忘了,专门维修用,扔在工具箱里。办公室里用台式电脑。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J:
我现在用的HP的usb转232,号称通吃,现在用的不错,临时还没有通不上的,你搜搜看

网友J:
我的系统是win7,64位正版系统,当时找了一圈都不行,驱动安不上,好不容易找到HP的这个,呵呵,成了,推荐给你试试看,或许能帮到你

网友K:
我用惠普的串口有方便

网友L:
让老板帮你买个2手的带串口的笔记本不就好了。

网友M:
我是用华塑的PCMCIA to RS232 Serial I/O Card, 硬件带中断端口资源调整的,100元左右。使用还是可靠的。

网友H:
ExpressCard笔记本串口扩展卡RS-232
一百元就搞定,但是笔记本上要带ExpressCard插槽。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热心助人

网友N:
这个也烦恼啊,我看你是没事做了吧。买个PCMCIA转串口的,用起来不错

网友O:
08年看见科达的工程师用杰瑞的USB转串口,我也买了两个,当时好像是58块钱一个,很好用的,和电脑自带的串口一样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