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8):
如何使用mscommon

网友A:
看和 什么通讯 要知道 协议
假如和变频器 就要 设置端口参数 变频器的 一些协议
好多变频器上面有例子

网友B:
假设与FX2N通讯rivate Sub CommSet()
    On Error GoTo err1
    If CommFX.PortOpen = True Then
        CommFX.PortOpen = False
    End If
    If Not CommFX.PortOpen Then
        CommFX.CommPort = cboPort.ListIndex + 1 '通信口
        CommFX.Settings = "9600,N,8,1" '固定值即可
        CommFX.Handshaking = 0
        CommFX.InputLen = 0
        CommFX.OutBufferCount = 0
        CommFX.InBufferCount = 0
        CommFX.PortOpen = True
    End If
    Exit Sub
err1:
    MsgBox Err.De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