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PW编程软件报错

楼主(2012-06-18):
各位大侠,使用同一版本的GPPW/8.86板,在笔记本上挺好,现装在台式机上一之报错,啥原因?
component object model /(com :15010801)

网友A:
我的台式和笔记本都没问题。。。。

楼主:
重装台式机的系统还一样,不知是否该版本GPPW软件因拷贝的过程有丢失数据?

网友B:
你电脑是Win7?Win7可能装不上

网友C:
安装的时候关闭杀毒软件(比如360之类的)

网友D:
关闭所有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

网友E:
Win7它能用,我也是用Win7,可能是你的电脑与PLC的COM口不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