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运行中改数据?

楼主(2012-06-18):
三菱1S、1N系列PLC 可以在运行中改数据吗?(计时器、计数器里面的数据)。比如说某个计时器是40秒的,运行到10秒的时候我把它改成30秒计时器,那运行结果会怎样?在30秒的时候就会输出吗?

网友A:
没变化,必须重写入一次,要不就进入监写模式,不过还是会重传一次,相对写入快一点。

网友B:
LZ,带触摸屏没。不然,在运行中你怎么去改变它的参数?
努力!

网友B:
这个问题很蛋疼,呵呵。
努力!

网友C:
可以在触摸屏上实验下。。

网友D:
没法写入,要不就进入监写模式

网友E:
在触摸屏上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