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cif02怎么才能在Win7系统中使用呢?

楼主(2012-06-18):
请教各位高手usb-cif02怎么才能在Win7系统中使用呢?是一代的,黑色线。谢谢!

网友A:
找芯片驱动

楼主:
首先感谢版主的热情回复。
我有驱动的,就是怎么也装不上去。拔了那条线装呢,就装好了也不能用(提示找不到端口)。我朋友的XP系统就行。

网友B:
你的USB驱动不支持WIN7系统,看看有什么曲线救国的道路。

网友C:
装个虚似机,再装个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