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中有错误时的读法(黄色区域)

楼主(2012-06-18):
在很多的梯形图中,由于著者可能会有一些不符合规定的编程手法,导致部分程序无法显示出来以一片黄色的区域来显示,这时我们可以这么来处理:首先将程序转换成指令表程序,然后再在对应不好地方修改太冗长的程序,把它分解成若干的小程序,或是有错误的地方也可以修改,修改之后再转换成梯形图程序,如下几个图片所示:
查找M131定位在黄色区域,说明此区域是有程序的
转换成指令表程序,并修改,一般都是由于一段程序太冗长了所致
修改完毕再转换过来,查找M131,已显示出里面的程序。

网友A:
引用楼主slik于2012-06-18 15:37发表的 由于著者可能会有一些不符合规定的编程手法,导致部分程序无法显示出来以一片黄色的区域来显示,
非也,那是老版本的编程软件编辑的程序。你说的方法是对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我也碰到过,还特意电话三菱,
老版本的三菱FX编程软件好像没有要求的,新的软件最多好像24吧,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的解决办法不错,比较巧妙,
顶一下

网友C: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这个可以有,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