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电力监控的同行?

楼主(2012-06-18):
目前有一个招标项目,要求做一次、二次设备监控,请问具体是怎么监控的啊?
请大侠指教,比如一个大开关也要去监控它?怎么监控?它有通讯功能吗?还是指定厂家采购有通讯功能的开关呢?请懂这行的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有点云里雾里! 期待高手

网友B:
一次配电柜的大开关(5000A)以上的都有外部控制的接线端(远控端口),
主要看你怎么控制,是要远程监视它,还是远程控制它的动作,

网友C:
加一电能模块,读取电量,有、无功功率,功率因等参数,可加PLC或工控机,通过有线或无线向控制中心发送参数。

网友D:
配电站有个叫负控终端的设备, GPMS监控系统